如果芯片完全失效,芯片如何失效?

楼主(2020-07-07):
假设我的数字芯片 -  FPGA输入或其他方面的超调(正负)超过1V。
芯片长时间会发生什么?
输入端有保护二极管
二极管会放弃吗?
利用快速边沿速率,二极管甚至不会抑制过冲。
如果芯片完全失效,芯片如何失效?

网友:
每个FPGA系列与其他FPGA系列略有不同,因此您的问题的答案在于您正在使用的FPGA系列数据手册中的“绝对最大额定值”表。
如果超过这些条件,则可能导致损坏。

网友:
一般来说,两个轨道的钳位二极管仅在指定为“PCI”的IO处“有效”。
因此,钳位二极管通常称为“PCI钳位二极管”。
但钳位二极管因FPGA器件系列而异,并不普遍适用。
您定位的是哪个设备系列?
通过适度的电流和适度的过冲,钳位二极管应该保持。
理解IO性能(包括钳位二极管)的最佳选择是使用可下载的IBIS模型来模拟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