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加上拉下拉电阻和终端电阻后A、B端电压偏离问题

楼主(2020-07-07):
大神们,请教下,485

终端电阻:A、B端连接120欧姆,
偏置电阻:A线750欧姆上拉到VCC,B线750欧姆下拉到GND

用示波器看A、B电压,在没有通讯的情况下: A端电压被拉高到2V左右,B端电压也被拉高到2.2V左右,这样正常吗?会不会影响通讯

网友:
在不通讯的情况下,a比b电压高才对,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有节点占着总线;(不通讯直接用万用表量,排除示波器地线的影响) 750的上下拉是每台都有还是只有1-2台,如果每台都有那太小了,挂不了几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