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 max 检测不到USB相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7-07):
电脑接了个CREVIS的USB相机,在计算机的图像设备里能检测到,驱动也装好了,但是NIMAX的设备和接口里只有电脑自带的摄像头,缺测不到外接的相机。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防火墙,360等杀毒软件都关掉。

网友B:
不是所有的相机都可以识别的到,大部分国产都不行,你那个就不知道了,调用d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的相机都可以识别的到,大部分国产都不行,你那个就不知道了,调用dll

调用DLL是怎么个调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火墙,360等杀毒软件都关掉。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