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我应该怎么设计这个电路,或者说下用哪些元器件?

楼主(2020-07-07):
现在有个设备,上面有几个故障灯,通过故障灯我可以判断内部哪块电路板失效了,但是有时候这些故障灯不会一直亮,亮一下就灭了,想设计一个电路,用光敏电阻去感受这个故障灯亮的信号,然后通过电路使自己加的灯保持常亮,这样即使设备上的故障灯灭了也能通过电路中自己加的灯判断刚才是哪个灯亮过,求助大佬我应该怎么设计这个电路,或者说下用哪些元器件

网友:
自锁电路可以

网友:
没理解错的话,通过单稳态能搞定

网友:
如果仅仅针对问题本身,你家这个电路很好加,楼上说的自锁或者直接改程序,但本身你这样的想法就有问题,故障灯不会一直亮,是故障消失了,还是电路或者程序本身有故障导致,如果不加以分析直接改可能会导致误报或其他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