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想法对不对?

楼主(2020-07-07):
H=[80 50 38 25 10];
L=[2 3 1 2 2];
d=[1 2 3 5 2;2 1 3 2 1;2 3 4 1 2;3 2 1 2 4;1 2 1 4 3;2 3 1 2 1];
q=[2 5 3 5 2];
使用遗传算法计算,其中d为变量,约束条件为
,现用外点罚函数法处理该约束条件,由于d的每一个元素都要满足约束条件,请问在编码是不是需要将每一列单独编码,使5列的和乘以罚因子,使其为一个列向量与目标函数相加构成适应度函数?
即令 ,Fit=F+λ(g(1)+g(2)+g(3)+g(4)+g(5)),F为目标函数,请教大神,这个想法对不对?感谢!

网友:
尽量把计算写成能够向量化处理的形式,挨个算一般效率比较低。

网友:
然后L(i)/d(:,i)这步一般人看不懂的,一个标量除以一个列向量,到底是打算把它变成一个向量,还是一个标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