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锡炉两边装上轨道(图片红线),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2020-07-07):
想给锡炉两边装上轨道(图片红线),然后用一根铁管连接上(黄色线条),然后在中间安装上刮锡刀(绿色线条 ),轨道上安装一个电机,控制用脚踏开关,这样每次就不用手动刮锡了,只要踩下踏板开关就会自动刮锡!初步这样考虑的不知道可行不?另外我想做一个升降支架每次把电路板放到支架上,调整好浸锡深度,放上电路板用手往下一压就浸好锡了,这个想法可行吗?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建议购买半自动浸锡炉,改装的资金都够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