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规则遇见的问题

楼主(2020-07-07):
    为什么设置规则的时候R1.1 设置不要TO 那里?试了其他的各种信号都不行。如何解决?

网友A:
    设置不要TO 那里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不要TO 那里是什么意思?

    写错字,设置不到TO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不要TO 那里是什么意思?

打错字,是设置不到TO 那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错字,是设置不到TO 那里

电阻赋模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赋模型试试

这个和护膜没关系,就算不覆膜也不会出现这情况,我在想上否上补丁问题,或者上那里设置没勾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和护膜没关系,就算不覆膜也不会出现这情况,我在想上否上补丁问题,或者上那里设置没勾选

    设置没什么可勾选的,换台电脑试试吧

网友:
    貌似和封装有关系  我用别人的库可以设置   用我自己建的封装就不行

网友:
    用的什么输入法?是还是上?想上否上补丁问题,或者上那里设置没勾选

网友:
    名字里不能用数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