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后面的目录被删除了。

楼主(2020-07-07):
VOCopts.imgsetpath=fullfile(VOCopts.datadir, VOCopts.dataset, 'Splits', '%s.txt');
VOCopts.imgsetpath
set=sprintf(VOCopts.imgsetpath, 'test');
set

>> Untitled

ans =

    'F:\data\HollywoodHeads\Splits\%s.txt'

警告: 转义字符 '\d' 无效。有关支持的特殊字符,请参阅 'doc sprintf'。
> In Untitled (line 3)

set =

    'F:'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s换成test    即set='F:\data\HollywoodHeads\Splits\test.txt'
但现在set='F:'   不知道为什么后面的目录被删除了,而且转义字符'\d', 我也应该没有用到,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help fullfile查看具体用法
fullfile(VOCopts.datadir, VOCopts.dataset, 'Splits', '%s.txt');肯定不行。

网友:
你得在fullfile前先生成str='test.txt';
在fullfile作用上去,否则只会是%s.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