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产生气泡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0-07-07):
线路板产生气泡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有气泡板子直接就废了吧

网友:
    气泡也分很多种的,油墨气泡,基材气泡,还是铜箔气泡。   不过这些都影响功能,不建议用了。

网友(2020-08-24):
    pcb产生气泡有很多类型,你具体说那种?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产生气泡的原因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