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plot绘图的时候,提示错误,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0-07-07):
    错误提示:错误使用 plot,数据必须为可转换为双精度值的数值、日期时间、持续时间或数组。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请问怎么解决呢?
代码如下:
    syms X2;
syms x2;
p21 =-0.0004904;p22 =-0.004891;p23 =-0.02402;p24 =0.01972;p25 =0.2382;
    Y2= p21*(X2).^4 + p22*(X2).^3 + p23*(X2).^2 + p24*(X2)+ p25;
X2=vpasolve(Y2,X2,[-4;4]);%确定X2的零点
    X2(1);X2(2);
Y2=(p21*(x2).^4 + p22*(x2).^3 + p23*(x2).^2 + p24*(x2)+ p25).*(x2>=X2(1)&x2<=X2(2))+0.1*(x2>X2(2));%分段函数
    plot(x2,Y2)

网友A:
    建议再回去看看自己写的代码,x2是个符号变量,没有具体数值,怎么用来指定横纵坐标并绘制曲线?

写代码的时候,请尽量避免同时使用X2, x2这种不容易分得清的变量命名,符号变量写成X,求解出来的数值变量命名成Sol_X之类,既容易区分也便于纠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再回去看看自己写的代码,x2是个符号变量,没有具体数值,怎么用来指定横纵坐标并绘制曲线?

    写代码 ...

这里我知道x(x2)被定义成了符号变量,可是我尝试了,给它个取值范围结果也一样,但又必须定义x,而且应该是在分段函数Y这一行出了问题,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我把代码重新修改一下:
    syms X;
x=-5:0.1:3;
    p21 =-0.0004904;p22 =-0.004891;p23 =-0.02402;p24 =0.01972;p25 =0.2382;
    Y= p21*(X).^4 + p22*(X).^3 + p23*(X).^2 + p24*(X)+ p25;
    Sol_X=vpasolve(Y,X,[-4;4]);%确定X2的零点
    Sol_X(1);Sol_X(2);
Y=(p21*(x).^4 + p22*(x).^3 + p23*(x).^2 + p24*(x)+ p25).*(x>=Sol_X(1)&x<=Sol_X(2))+0.1*(x>Sol_X(2));%分段函数
    plot(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