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识别色环电阻

楼主(2020-07-07):
    目前,国产或进口电视机、收录机广泛采用色环电阻,其优点是在装配、调试和修理过程中,不用拨动元件,即可在任意角度看清色环,读出阻值,使用很方便。以往杂志上都介绍过色环电阻识读法,按其方法读数时,要进行换算,较麻烦,这里介绍一种快速识别阻值的方法。

  带有四个色环的其中第一、二环分别代表阻值的前两位数;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快速识别的关键在于根据第三环的颜色把阻值确定在某一数量级范围内,例如是几点几K、还是几十几K的,再将前两环读出的数代进去,这样就可很快读出数来。

下面介绍掌握此方法的几个要点:

  (1)熟记第一、二环每种颜色所代表的数。可这样记忆: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这样连起来读,多复诵几遍便可记住。记准记牢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阻值范围,这一点是快识的关键。具体是:

  金色:几点几Ω
  黑色:几十几Ω
  棕色:几百几十Ω
  红色:几点几kΩ
      橙色:几十几kΩ
      黄色:几百几十kΩ
  绿色:几点几MΩ
      蓝色:几十几MΩ

  从数量级来看,在体上可把它们划分为三个大的等级,即:金、黑、棕色是欧姆级的;红橙、黄色是千欧级的;绿、蓝色则是兆欧级的。这样划分一下是为了便于记忆。

      (2)当第二环是黑色时,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则是整数,即几,几十,几百kΩ等,这是读数时的特殊情况,要注意。例如第三环是红色,则其阻值即是整几kΩ的。

  (3)记住第四环颜色所代表的误差,即:金色为5%银色为10%无色为20%。

    下面举例说明:

  例1当四个色环依次是黄、橙、红、金色时,因第三环为红色、阻值范围是几点几kΩ的,按照黄、橙两色分别代表的数"4"和"3"代入,则其读数为43kΩ。第四环是金色表示误差为5%。

      例2当四个色环依次是棕、黑、橙、金色时,因第三环为橙色,第二环又是黑色,阻值应是整几十kΩ的,按棕色代表的数"1"代入,读数为10kΩ。第四环是金色,其误差为5%。

网友:
    带有四个色环的其中第一、二环分别代表阻值的前两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