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5 注册问题,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0-07-07):
如题,请大神帮忙。

网友:
6、双击运行桌面自动生成的“Keil uVision5”快捷方式,打开软件。

7、接着点击“File”,选择“License Management”,进入安装密钥。

8、此时下载本站的“keygen.exe”注册机,按照如下步骤操作。(点击注册机下载

9、点击“AddLIC”出现如下界面说明破解完成。

楼主:
遇到另一个问题,不知怎么处理,请大神看看怎么处理?

按照上面所说的步骤进行操作,“Add LIC”时出现如下错误,不能加入License

楼主:
自己琢磨了哈,问题找到了,与大家分享下。

在启动 “Keil uVision5” 的时候,采用 “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