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 sinks设置找不到想要的器件

楼主(2020-07-07):
怎么解决,

网友A:
    可能器件定义的类型不是IC,或者是选的信号名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器件定义的类型不是IC,或者是选的信号名不对。

确认了是IC类器件,网络也对。尝试着改模型还是不行。
杜老师有没有sigrity仿真的书籍介绍下,或则资料

网友(2020-11-18):
    确认上一步的net选对了?不要选电感前面的net

网友(2021-02-2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有楼主请问一下如何定义为IC类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