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减法相关问题

楼主(2020-07-07):
我设置一个初值为0的计数器counter[23:0],一个输入信号B[23:0]。设置一个初始值为0的falg寄存器。
veriloG代码如下:

IF(counter==B-1)
begin
          counter<=0;
          flag<=1;
end
else begin
        counter<=counter+1;
        flag<=0;
       end

当B=0时,我的仿真结果中发现,flag信号并没有置位。我想问一下,在FPGA中,当B=0时,B-1是24'hFFFFFF吗?如果是的话,当counter计数到24'hFFFFFF时条件已经满足了,为什么我的flag信号没有置位呢?还是说verilog在计算时,可以判断正负?
希望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后面设置了一个wire型的M【23:0】,
且assign M=B-1;
然后将代码变成:

if(counter==M)
begin
          counter<=0;
          flag<=1;
end
else begin
        counter<=counter+1;
        flag<=0;
       end
B=0的情况下,得出的仿真结果中,M=24‘HFFFFFF;
而flag信号在counter计数到24‘hFFFFFF时正确置位了。

楼主:
我自己找到问题了,我发现判断B-1时,由于没有给1设置位宽,它自己当成32bit做减法了,改成B-1‘b1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找到问题了,我发现判断B-1时,由于没有给1设置位宽,它自己当成32bit做减法了,改成B-1‘b1就好了。 ...

当成32位宽做减法会有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