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结构件不密封的情况下,上电打15KV

楼主(2020-07-08):
    我现在有个产品,结构件不密封,在缝隙处对板上电放电打15KV,坏掉了,领导说这个是结构件原因,说一般的光PCB板承受不住这么大静电。但是我在看一些论坛的时候,又有说可以对板加静电防护,所以想问一下,目前这个到底是结构件不密封导致的,还是我板级设计有问题。15KV的静电确实有点大,我在查找一些资料的时候,有的说半导体一般能承受3KV的静电,那那些论坛上的能过8KV的又是什么情况?& w" |9 ?- w8 l

网友:
    空气放点15KV,本来就是工业级别,要求就是检查结构的密封性,你结果如果没有密封,造成漏电击穿芯片的

网友:
    看客户的要求,要求高的话是有有求过 接触8KV   空气15KV   密封好的情况下,15KV 是可以PASS的

网友:
    这个位置打15KV应该是空气放电,那么你打的这个位置应该是绝缘,可能是金属涂了绝缘层也可能是塑胶件,你对着缝隙放电,由于附近没有金属,静电拉弧去了里面板子上面的金属部分泄放了。你把缝隙堵住,也可以把板子移动远一些,让拉弧拉不出来。

网友:
    ESD打阵脚直接打,一般是2KV,测试ESD接触放电一般是4KV,有些公司会设定为6KV,NEBS特殊要求8KV.空气放电欧规要求是8KV,但是实际上10KV可以放出来,8KV有时候放不出来,有些公司会用15KV,要看具体产品。

网友:
    简单,给你两种办法:1.不要缝隙,如果结构原因没办法处理,就用第二点。 2.在结构件里面增加一片金属编织网,金属编织网接地,打空气放电15KV的时候,静电会通过金属网下地,从而不会对电路进行干扰~至于怎么接地,看你设备具体情况了,最好是大地~

网友:
    补充第三点:增加设备的安全距离,即:放电点到设备内部接受静电点的距离,不让静电放进去那何来静电干扰之说?

网友(2020-09-01):
    芯片本身一般是可以承受2-3KV静电,但要过15KV肯定是要加器件去做防护的,有需要可以咨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