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0-07-08):
一个MAC控制三个PHY,为什么要加个与门芯片,是为了提高驱动能力嘛?

网友: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1,这个不是与门,Quad buffer/line driver; 3-state
2,起隔离作用吧,1控3,如果一个有问题也不会影响其他
3,从layout看,这样总比1条线上分开3个支路好控制阻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