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训练结果,其中的obj和rho是什么?如何理解?感谢!

楼主(2020-07-08):
optimization finished, #iter = 4
nu = 1.000000
obj = -7.588073, rho = 0.000092
nSV = 8, nBSV = 8
Total nSV = 32
Accuracy = 90.625% (29/32) (classification)

这就是训练结果,其中的obj和rho是什么?如何理解?感谢!

网友:
obj:为SVM问题转换为的二次规划求解得到的最小值。

网友:
rho:表示决策函数中的常数项的相反数(-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