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等间距批量增加过孔?

楼主(2020-07-08):
    请教一个大家ad怎么等间距批量增加过孔,就是放在板边一圈接地的那种

网友:
    在tools菜单下面选择

网友:
    如果只是板边的话,利用网格设置好捕捉间距,然后放置,如果是整个板子可以利用缝合孔

网友:
    或者用特殊粘贴,里面也可以放阵列过孔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先画条你要的间距的线,重复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