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输出可调的boost电路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7-08):
我用3843做了个输出可调的boost电路,用之前做的12V1A电源作为输入,上电后,通过调电位器调整输出的大小。
但当输出超过26V时,输出会出现波动,电压忽高忽低。而且作为输入的12V电源板也会发出间接性的声响。
请教大神如何改善,非常感谢!

网友:
    间接性的声响应该是电感饱和了。挂下MOSFET的检测电阻的波形看看,要把检测电阻的阻值增加,电感用个饱和电流大的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