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大神,这种电线是否适用于波峰焊(打端子直接过波峰焊)?

楼主(2020-07-08):
    有个问题需要请教大神:项目:汽车产品线FLRY-A过波峰焊
    电线为FLRY-A    (耐温105度),    经端子压接后插入PCB板后过波峰焊。
    波峰焊后经冷却后出现端子压胶部位的胶皮断裂。
    想请教下大神,这种电线是否适用于波峰焊(打端子直接过波峰焊)?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个产品适合选择焊。

网友:
    楼上正解··汽车产品过选择焊的比较多··也可以选择点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