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版本原理图如何转换cadence 17.2原理图

楼主(2020-07-08):
    有大神知道如何将AD19版本原理图转换cadence 17.2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7124-1-1.html

    按您这种方法转换,一直报下面的错误,版主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2.02 ERROR   - Altium PCB Structure File does not exist or can't be access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您这种方法转换,一直报下面的错误,版主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2.02 ERROR   - Altium PCB Structu ...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16.6还是17.2,16.6的在AD上需要编译一下才行。方便可以将文件发上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16.6还是17.2,16.6的在AD上需要编译一下才行。方便可以将文件发上来试试!

    我用的17.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17.2

    文件发上来试试,或者私发邮箱也可以:44149252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发上来试试,或者私发邮箱也可以:441492527@qq.com

发到你邮箱麻烦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我AD18转17.2没问题

网友(2021-12-22):
    配,看入会费

网友(2024-05-24):
    哈喽
    麻烦问一下  之前AD原理图转orcad17.2  报错问题,最后咋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到你邮箱麻烦帮忙看看,谢谢

哈喽
麻烦问一下  之前AD原理图转orcad17.2  报错问题,最后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