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调用allegro系统自带功能

楼主(2020-07-08):
    我想把某些系统自带的功能集合到skill中,但是部分命令找不到:

    如下图这个,系统的菜单里面找不到。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在skill中调用系统命令,输出检查报告。

网友:
    有操作命令的使用操作命令,例如在command栏里面输入操作命令add line,就可以使用;如果不知道操作命令可以使用cadence自带的script来录制这个命令。

楼主:
    已经解决了,比如axlShell("reports \"Design Rules Check (DRC) Report\"")是打开系统的DRC检查命令。更加深层次的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