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函数

楼主(2020-07-08):
函数如下:y=(0.0206*x(2)^2/(2*9.81*x(1))+(0.5*(1-(x(2)/(4*x(3)*9.81*(x(4)-1040)/(3*0.43*1040))^0.5*(1-(x(3)/x(1))^2)*2.7183^(-(2.65*x(5)-3.32*x(5)^2.2))))+((0.25*(x(2)/(4*x(3)*9.81*(x(4)-1040)/(3*0.43*1040))^0.5*(1-(x(3)/x(1))^2)*2.7183^(-(2.65*x(5)-3.32*x(5)^2.2)))-1)^2+x(5)*x(2)/(4*x(3)*9.81*(x(4)-1040)/(3*0.43*1040))^0.5*(1-(x(3)/x(1))^2)*2.7183^(-(2.65*x(5)-3.32*x(5)^2.2)))^0.5)*(x(4)/1040-1)+1.8413*(x(2)/(9.81*x(1)))^2.7736*(0.5*(1-(x(2)/(4*x(3)*9.81*(x(4)-1040)/(3*0.43*1040))^0.5*(1-(x(3)/x(1))^2)*2.7183^(-(2.65*x(5)-3.32*x(5)^2.2))))+((0.25*(x(2)/(4*x(3)*9.81*(x(4)-1040)/(3*0.43*1040))^0.5*(1-(x(3)/x(1))^2)*2.7183^(-(2.65*x(5)-3.32*x(5)^2.2)))-1)^2+x(5)*x(2)/(4*x(3)*9.81*(x(4)-1040)/(3*0.43*1040))^0.5*(1-(x(3)/x(1))^2)*2.7183^(-(2.65*x(5)-3.32*x(5)^2.2)))^0.5)*0.43*x(3)/x(1)*(x(4)/1040-1))/(x(4)*x(5)/1040);

函数中有五个自变量,自变量之间没有任何的约束关系,但是自变量有范围,x(1)=[0.2,0.4],x(2)=[1.234,3],x(3)=[0.01,0.04],x(4)=[1190,1398],x(5)=[0.15,0.4], 劳烦大神指点看怎么编程,能求出自变量范围内的结果 ,谢谢

楼主:
fitnessFunction=@minf_5;nvars=5;
options=gaoptimset;
options=gaoptimset(options,'PopInitRange',[0;1]);
options = gaoptimset(options,'PopulationSize',100);
options=gaoptimset(options,'CrossoverFraction',0.9);
options=gaoptimset(options,'Generations',1000);
options=gaoptimset(options,'CrossoverFcn',{@crossoverheuristic,0.9});
options=gaoptimset(options,'MutationFcn',{@mutationuniform,0.02});
[x fval reason output population scores]=ga(@minf_5,nvars,options)
Optimization terminated: average change in the fitness value less than options.TolFun.

x =

    0.6026    0.0979    0.2421    0.9712    0.9449

fval =

  -1.6983e+03 - 1.4575e+01i

附上我自己的遗传算法编程,首先是第三行的自变量范围,只能定义一个区间,不知道怎么分开定义五个自变量的范围,再就是这样计算结果竟然是个复数,还都是负号,跟我想要的正实数实在是相去甚远,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理论上最小值就是-2.83599462789046,如果非要为正,那就是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最小值就是-2.83599462789046,如果非要为正,那就是0了。

好吧,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