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态门

楼主(2020-07-08):
谁能讲一下三态门的工作原理?

我只知道精武門!>_<|||

网友A:
三态门,是指逻辑门的输出除有高、低电平两种状态外,还有第三种状态——高阻状态的门电路 高阻态相当于隔断状态。 三态门都有一个EN控制使能端,来控制门电路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态门,是指逻辑门的输出除有高、低电平两种状态外,还有第三种状态——高阻状态的门电路 高阻态相当于隔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