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AD19导入bxl文件后,却不能生成库文件?

楼主(2020-07-08):
为啥AD19导入bxl文件后,却不能生成库文件?

网友A:
    需要下载Ultra应用程序,转换文件,然后打开”UL_Import.PrjScr“插件进行运行操作,选择转换后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下载Ultra应用程序,转换文件,然后打开”UL_Import.PrjScr“插件进行运行操作,选择转换后的文件就可 ...

看来这位大神经常转PCB吧,有什么诀窍没有,分享一下呗

网友:
    与3楼的想法一样

网友:
    没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下载Ultra应用程序,转换文件,然后打开”UL_Import.PrjScr“插件进行运行操作,选择转换后的文件就可 ...

    没有经常弄,只是之前刚好需要封装,就这么转换了一下,某度有大把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