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nix如何查看当前shell脚本使用的是什么shell?

楼主(2020-07-08):
现在有两个脚本,一个指定了使用/bin/csh,一个没有指定使用的shell,我就想用echo $SHELL把当前使用的打印出来,但是执行下面两个shell脚本后打印的内容都是/sbin/sh,应该是我的做法有问题,所以要怎么查看当前脚本使用的shell呢?

脚本1:
#!/bin/csh
echo $SHELL

脚本2:
#--------#
echo $SHELL

网友:
为什么要看这个啊

网友:
$SHELL 是调用环境变量,环境变量没有变过

网友A:
查询主进程id的启动进程名即可:Bash/shell code
?

ps -ef | grep "$$" | sed "/ps/d;/grep/d" | head -n1 | awk '{print$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询主进程id的启动进程名即可:Bash/shell code
?

谢谢!
我试了你给的命令,用source调用的话会打印head,用./调用会打印awk,可能是unix的关系。改用ps -ef | grep "$$"这段命令,能在结果中看到相关的shell,应该就是正在运行的shell。
我发现只有使用./调用脚本才会使用#!指定的shell,如果使用source调用脚本,#!指定的shell就不会生效,会使用当前执行脚本的用户的shell,我这个认识是正确的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试了你给的命令,用source调用的话会打印head,用./调用会打印awk,可能是unix的关系。改用ps - ...

对的,当文件不是二进制可执行文件时,当前shell就会读取#!指定的解释器执行,如果没有#!指定的shell,它就会自己去解释执行,source就是代表当前shell来解释执行,所以就不会使用#!指定的sh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当文件不是二进制可执行文件时,当前shell就会读取#!指定的解释器执行,如果没有#!指定的shell,它 ...

好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