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UC3717步进电机驱动电路与89C2051单片机的接口技术

楼主(2020-07-08):
{摘要]本文介绍用 UC3717驱动二.相步进电机的应用电路,它的整步,半步和1/4步三种步距的工作模式及控.
制方祛,与89C2051单片机的接口电路.挖制程序,
{关键词]步距步距控制 单片机
一、前言
随着运动控制系统的数字化,步进电机的应用日
益广泛。对一台步进电机的控制,是按-定顺序向各
相线圈通电,对各相电流进行控制。微步距控制技术
是步进电机开环控制的新技术。微步距技术使步进电
机步距细化,分辨率有所提高,运行更为平稳。采用微
步距控制的驱动器使步进电机在高级控制系统中具有
更强的竞争力。UNITRODE公司生产的UC3717适
用于小功率步进电机-相绕组双极性驱动,用单片机
或逻辑电路产生UC3717 所需的分配信号,由两片
UC3717和少量外接的RC元件可组成完整的两相步
进电机驱动系统,可实现整步,半步和1/4步三种方式
的步距控制或微步距控制。本文从应用的角度介绍
UC3717的应用电路,步距控制方法,与单片机的接口
电路和控制程序。
二、UC3717的应用电路和步距控制方法
1. UC3717的引脚图与各引脚的功能
UC3717的顶视图如图1所示,下面是各引脚的功
能的简要说明:
1(Bout)和15脚(Aout):分别接- -相绕组线圈的两

端;
6脚(Vc:IC供电电源. + 5V;
7,9脚([.4):用于选择绕组线圈电流;
8脚(Phase):相位输入端,用于控制转动方向;
10脚(Current)和16 脚( Emitter):16脚外接绕组
电流采样电阻,采样信号通过RC低通滤波器送至10
脚,与内部电压比较器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
11脚(Vk):外接参考电压.改变VR可实现微步
距控制,在整步,半步,1/4步工作方式下,Vr接固定的.
+5V,本文仅讨论这种情况。

附件下载:

网友:
    微步距技术使步进电
机步距细化,分辨率有所提高,运行更为平稳

网友(2022-08-01):
    很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