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拟看Gnd的孔,孔内为何没有铜?

楼主(2020-07-08):
           請問:打开别人的板子来学习一下,但为何它的孔内没有铜,是他设定错误吗?

网友A:
    右下角的两个勾去掉

网友:
    有铜的。绿油覆盖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的两个勾去掉

    请问把勾勾取消掉,只是显示不显示的问题,实际上板子洗出来后,孔里面是有铜的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把勾勾取消掉,只是显示不显示的问题,实际上板子洗出来后,孔里面是有铜的是吗?

    过孔孔壁永远有铜。不勾选,过孔不被阻焊剂盖住;勾选,过孔被阻焊剂盖住。

焊盘才能设置孔壁是否金属化。

网友:
    你这个是被绿油覆盖了,还有一种是非金属化孔纪念没铜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过孔是肯定有铜的,只不过平时会让绿油覆盖

楼主:
    哦哦!謝謝大家幫忙解惑!!

    是我不夠專業!感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孔壁永远有铜。不勾选,过孔不被阻焊剂盖住;勾选,过孔被阻焊剂盖住。

焊盘才能设置孔壁是否金属 ...

 了解!謝謝您耐心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