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电路请帮忙分析

楼主(2020-07-08):
请教下大神,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什么,怎样进行分析

网友:
个人理解:对正负输入分别进行不同程度的放大,并将输出都转换为正

网友:
个人理解,这个电路是一个高频信号两级放大电路。信号线走了一个高通滤波(C47、R49),然后就是把正负输入分别放大,最后走一个负反馈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