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atabook放置器件不能预览cell吗?

楼主(2020-07-08):
      当选择CL视图时候,可以预览symbol和cell封装,当切换到dbc搜索模式的时候,只能预览Symbol,我确定在元件里面都关联好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个版本?

xpedition VX.2.6,顺便问下,做PCB封装的时候,设置某个焊盘栈为原点,只能每次敲坐标吗?有没有类似PADS里面,选中某个端点,输入SO就可以快速设为原点,有类似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