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出的坐标文件Mid x y与Ref x y的区别?

楼主(2020-07-08):
AD导出的坐标文件Mid x y与Ref x y的区别?贴片时参考哪种坐标?

网友:
这和贴片有关系吗

楼主:
SMT贴片用Mid x和Mid y。Midx y是元器件中心点。ref x y元器件封装库中设置中心点也叫参考点

网友: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Mid是封装焊盘的中心点(注意是焊盘,不是器件),系统自动生成,我们无法修改,SMT工程师选用的就是这个点,对器件进行定位,如果是不规则的封装,还是需要手动调整的;Ref是封装的参考点,我们可以随便设置,但一般都是设为中心点,也可以设为1号引脚,我们在移动器件时鼠标指针会自动移动至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