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矩阵按键问题

楼主(2020-07-08):
矩阵按键,每次按完键,键值都被保留了而不是重置为0,希望大佬可以帮助下

网友A:
如果对前级影响极小对后级驱动能力增强,影响到前级时就该考虑使用射随器,不是一味地使用放大器形式,会更糟。其实对这些都源于对基础原理的理解,看似简单的背后是知识的有力支持,就像电脑容易使用,其背后是强大的知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前级影响极小对后级驱动能力增强,影响到前级时就该考虑使用射随器,不是一味地使用放大器形式,会更 ...

谢谢老哥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