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膜精密电阻器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0-07-08):
金属膜精密电阻的主体通常为圆柱形,线绕精密电阻则有圆柱形、扁柱形和长方框架形几种;金属箔精密电阻则常呈方块形或片形.线绕精密电阻的匝数较多时,往往采用无感绕制法绕制,正向绕制的匝数和反向绕制的匝数相同,以尽量减小分布电感.长方框架形的线绕精密电阻通常是设备制造厂根据需要专门定制的,常用于仪器仪表。
目录

  • 简介
  • 特性
  • 分类
  • 优缺点
  • 识别方法
  • 与碳膜电阻区别

  简介

  •     金属膜精密电阻的主体通常为圆柱形,线绕精密电阻则有圆柱形、扁柱形和长方框架形几种;金属箔精密电阻则常呈方块形或片形.线绕精密电阻的匝数较多时,往往采用无感绕制法绕制,正向绕制的匝数和反向绕制的匝数相同,以尽量减小分布电感.长方框架形的线绕精密电阻通常是设备制造厂根据需要专门定制的,常用于仪器仪表。
        一旦仪器仪表中的长方框架形线绕精密电阻损坏,可用与原电阻合金丝的材料、直径、长度均相同的新合金电阻丝均匀绕在原框架上代替。如果原长方框架形线绕精密电阻只是表面绝缘层破损,只需将原电阻丝从框架上拆下,重新浸漆(宜选用性能优、价格低的1260绝缘清漆),再经晾干处理后重新绕到原长方框架上即可。

  特性

  •     - 先进薄膜技术
        - 低温度系数 TCR
    - 散热性好
    - 优越整体稳定性
        - 阻值范围
        -高性能低价格

  分类

  •     精密电阻按材料分:金属膜精密电阻、线绕精密电阻、金属箔精密电阻
        金属膜精密电阻的精度较高,但阻值温度系数和分布参数指标略低。
        线绕精密电阻的阻值精度和温度系数指标很高,但分布参数指标偏低。
    金属箔精密电阻的精度、阻值温度系数和分布参数各项指标都很高,精度可达10-6,温度系数可达±0.3×10-6/℃,分布电容可低于0.5pF,分布电感可低于0.1μH。
        由于上述三类精密电阻器的价格随性能而提高,所以在应用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用.例如,在直流或频率很低的交流电路中,一般只需选用线绕精密电阻或金属膜精密电阻即可,没有必要选用价格高昂的金属箔精密电阻。
  • 优缺点

    •     对于杰凡薄膜制程的高精密矩形贴片电阻应用广泛。这种电阻优缺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优点:
          1. 相对精密插件电阻和绕线电阻,它的外形小巧精美,如果是一些小体积的产品用上去会非常节省空间,上贴片机焊接的一致性好,效率高。
    2. 精度最高可做0.01%,温度系数最低可做到5PMM。
          3. 尺寸范围广,最小可做到0201,最大2512.
          4. 性价比高,比同规格圆柱状金属膜电阻便宜差不多1倍左右,有的规格甚至更多。
    缺点:
          因为是薄膜制成,体积小,因此功率最高只能做0.5W。因此,如果你对功率的要求不太高的话,这款电阻用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识别方法

    •     金属膜精密电阻一般为五环电阻,以下是精密电阻的识别方法:每种颜色代表不同的数字,如下: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金、银表示误差
    色环电阻是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的最多的电阻类型,无论怎样安装,维修者都能方便的读出其阻值,便于检测和更换。但在实践中发现,有些色环电阻的排列顺序不甚分明,往往容易读错,在识别时,可运用如下技巧加以判断:
          技巧1:先找标志误差的色环,从而排定色环顺序。最常用的表示电阻误差的颜色是:金、银、棕,尤其是金环和银环,一般绝少用做电阻色环的第一环,所以在电阻上只要有金环和银环,就可以基本认定这是色环电阻的最末一环。
          技巧2:棕色环是否是误差标志的判别。棕色环既常用做误差环,又常作为有效数字环,且常常在第一环和最末一环中同时出现,使人很难识别谁是第一环。在实践中,可以按照色环之间的间隔加以判别:比如对于一个五道色环的电阻而言,第五环和第四环之间的间隔比第一环和第二环之间的间隔要宽一些,据此可判定色环的排列顺序。
          技巧3:在仅靠色环间距还无法判定色环顺序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电阻的生产序列值来加以判别。比如有一个电阻的色环读序是:棕、黑、黑、黄、棕,其值为:100×104Ω=1MΩ误差为1%,属于正常的电阻系列值,若是反顺序读:棕、黄、黑、黑、棕,其值为140×100Ω=140Ω,误差为1%。显然按照后一种排序所读出的电阻值,在电阻的生产系列中是没有的,故后一种色环顺序是不对的。
          小功率碳膜和金属精密电阻,一般都用色环表示电阻阻值的大小,这也是我们在学习电阻的很重要的一步。电阻阻值的单位是欧姆。下面详细说明。
          色环电阻分为四色环和五色环,先说四色环。顾名思义,就是用四条有颜色的环代表阻值大小。每种颜色代表不同的数字,如下: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金、银表示误差
    各色环表示意义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10的幂数;
    第四条色环:误差表示。
          例如:电阻色环:棕绿红金,第一位:1;第二位:5;第三位:10的幂为2(即100);误差为5%;即阻值为:15×100=1500欧=1.5千欧=1.5K
          还有精确度更高的“五色环”电阻,用五条色环表示电阻的阻值大小,具体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阻值的第三位数字;
    第四条色环:阻值乘数的10的幂数;
          第五条色环:误差(常见是棕色,误差为1%)
    有些五色环电阻两头金属帽上都有色环,远离相对集中的四道色环的那道色环表示误差,是第五条色环,与之对应的另一头金属帽上的是第一道色环,读数时从它读起,之后的第二道、第三道色环是次高位、次次高位,第四道环表示10的多少次方,例如某电阻色环电阻顺序为:红(2)-黑(0)-黑(0)-黑-棕,则它表示该电阻阻值为:200×100Ω。再如棕-黑-黑-红-棕,表示该电阻阻值为:100×102Ω=10000Ω=10KΩ。可见,四色环电阻误差为5-10%,五色环常为1%,精度提高。

      与碳膜电阻区别

    •     概念定义区分:
          金属膜精密电阻是是用镍铬或类似的合金真空电镀技术,着膜于白瓷棒表面,经过切割调试阻值,以达到最终要求的精密阻值。金属膜精密电阻器提供广泛的阻值范围,有着精密阻值,公差范围小的特性。亦可应用于金属膜保险丝电阻器。
    而碳膜电阻是目前电子、电器、资讯产品使用量最大,价格最便宜,品质稳定性信赖度高。其是从高温真空中分离出有机化合物之碳,紧密附着于瓷棒表面之碳膜体,而加以适当之接头后切割调适而成,并在其表面涂上环氧树脂密封以保护。
    外观上区分:
          碳膜电阻器是用有机粘合剂将碳墨、石墨和填充料配成悬浮液涂覆于绝缘基体上,经加热聚合而成。它的电性能和稳定性较差,一般不适于作通用电阻器。但由于它容易制成高阻值的膜,所以主要用作高阻高压电阻器。其用途同高压电阻器。
    区别:表面看不出来的,只要把电阻外表的漆刮去,就能分辩。碳膜电阻黑色,金属膜白色,主意是外层,不是芯子。
    特点方面区分:
          1、金属膜电阻,稳定,误差小,精度高,体积小。碳膜电阻,反之。(现巳很少有碳膜电阻生产)
          2、如果电阻有字母标记的话,第二位表示材料,T为碳膜电阻,J为金属膜电阻。
    3、从结尾色环来看,碳膜电阻的误差一般很大,金属的就很小。
          4、从电路里分析,如果电阻用于电路的限流或分压,那么就是耐热的金属膜电阻...
    5、碳膜电阻从外观上,金属膜的为五个环(1%),碳膜的为四环(5%)。金属膜的为蓝色,碳膜的为土黄色或是其他的颜色。

网友:
金属膜精密电阻的主体通常为圆柱形,线绕精密电阻则有圆柱形、扁柱形和长方框架形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