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wave疑问

楼主(2020-07-08):
unit  interval这里时间具体指什么?是指周期吗

网友:
看不是很清楚哦

楼主:
在IBIS 设置中,关于BITS选项  , UI OR BPS ,,我们选择的是UI,UI 背面备注是:enter  a  value for unit interval(time of one sybol)  . 我看教程上面写的是 TF=TR=1pS  , UI=1ns 。我不理解这个UI 怎么理解,所以我自己的项目不晓得应该怎么设置这个时间。

网友:
    感觉是  数据的位宽,一个数据位的长度

网友:
    楼上应该是对的,是采样率,单沿采样就是1/F,双沿就是1/2F,2T就是2/F

网友A:
    这是circuit吧电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ircuit吧电路仿真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