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这个ADC012和ADC01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楼主(2020-07-08):
老哥们,这个ADC012和ADC01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网友:
    好像是存储寄存器的型号把!

网友:
    只是ADC的一个通路罢了

网友:
    管脚定义可能不同

网友:
    同一通道不能同时用,可以分时使用,

网友A(2020-08-19):
    ADC0,ADC1,(ADC2)几个不同的ADC的同一个通道共用一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0,ADC1,(ADC2)几个不同的ADC的同一个通道共用一个引脚

    嗯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