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这个叉号代表的是什么?

楼主(2020-07-09):
如图,图中这个叉号代表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忘记传了,帮忙看看,谢谢啦

网友:
    应该是热焊盘吧,要不就是你跑完DRC的显示

网友:
    这是VX2.5版本取消负片后对平面层的指示,可在tools-option-thermal里面关掉

网友:
    不影响,放心大胆干

网友:
    设置了平面层,就会这样显示

网友:
    上面有个帖子主题为<PADS 的使用问题>,我已回复,同样的问题,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