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浅谈高级配置与电源接口的电源管理

楼主(2020-07-09):
一文浅谈高级配置与电源接口的电源管理

【导读】ACPI(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即高级配置与电源接口。这种新的能源管理可以通过诸如软件控制"开关"系统,亦可以用Modem信号唤醒和关闭系统。

S0 正常。
S1 CPU停止工作。唤醒时间:0秒。
S2 CPU关闭。唤醒时间:0.1秒。
S3 除了内存外的部件都停止工作。唤醒时间:0.5秒。
S4 内存信息写入硬盘,所有部件停止工作。唤醒时间:30秒。(冬眠状态)
S5 关闭。

S1 =>Standby。即指说系统处于低电源供应状态,在 windows or BIOS 中可设定屏幕讯号输出关闭、 硬盘停止运转进入待命状态、电源灯号处于闪烁状态。此时动一动鼠标、按键盘任一键均可叫醒计算机。
S2 =>Power Standby。和 S1 几乎是一样。
S3 =>Suspend to RAM。即是把 windows 现在存在内存中的所有数据保存不动,然后进入「假关机」。此时除了内存需要电源来保持数据以外,其它的设备、装置全部停止供电。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 把 CPU, PCI, AGP device 拿掉又插回去,计算机也可能正常完成开机及运作,只要不动到内存和电源的部份。这时只剩下电源灯号一闪一闪的,其它和关机没什么两样。(电源供应器的风扇 也停止运转喔)重新开新后,计算机只是把内存的数据完整性确认后,即立刻会回到你进 S3 前的画面。记得有人试过,在刻录中启动 S3 ,CDRW 还会自动启动 Just-Link ,等你回复后它又自动继续烧。(听说而以,自己没试过)。
S4 =>Suspend to Disk。即是把 windows 内存中的数据完整的存在硬盘中。等开机时就直接从存这些数据的地方直接完整的读到内存,不需要跑一堆应用程序。使用这种模式的话,硬盘一定要腾出一个 完整的连续空间。Windows 98/SE 必需要用软件去制作一个大档案或是一个扇区来提供 win98/SE 执行 S4 这功能,WinME/2000/XP 本身就有制作一个大档案来给 S4 功能用(在电源管理中有一个启动休眠,就是这个啦) 。在启动后,在 C: 下会看到一个和你计算机现有内存大小一样的大档案。
S5 =>Shutdown....这不用说了吧!

判断系统是处于S1模式还是在S3模式,最简单的办法是仔细观察系统的情况:在ACPI的S1休眠模式下,只有CPU停止工作,其他设备仍处于加电状态。而 在S3模式(BIOS->电源管理->Suspend to RAM设为Enable,除内存外其他设备均处于断电状态)。所以我们只需单击光驱上的弹出钮即可,不能打开光驱门则处于S3状态,反之则处于S1状 态。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S3模式下,系统完全是安静的,所有风扇全部停止工作,此时系统不能从键盘唤醒,手工唤醒的方法只能是按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

S1/S3 在 windows 中都叫「待命 or standby」,所以在 BIOS 里会有一个选项,设定说 Standby mode 为何,是要 S1 还是 S3,所以啦。S1 和 S3 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不是 S1,S4,S5 就是 S3,S4,S5 。

待机、休眠、睡眠的区别和优缺点

Vista下推荐使用睡眠。Windows操作系统中很早就加入了待机、休眠等模式,而Windows Vista中更是新加入了一种叫做睡眠的模式,可是很多人还是习惯在不使用电脑的时候将其彻底关闭。其实充分利用这些模式,我们不仅可以节约电力消耗,还可以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把系统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这三种模式的定义如下:

待机(Standby),将系统切换到该模式后,除了内存,电脑其他设备的供电都将中断,只有内存依靠电力维持着其中的数据(因为内存是易失性的,只要 断电,数据就没有了)。这样当希望恢复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恢复到待机前状态。这种模式并非完全不耗电,因此如果在待机状态下供电发生异常(例如停电),那 么下一次就只能重新开机,所以待机前未保存的数据都会丢失。但这种模式的恢复速度是最快的,一般五秒之内就可以恢复。

休眠(Hibernate),将系统切换到该模式后,系统会自动将内存中的数据全部转存到硬盘上一个休眠文件中,然后切断对所有设备的供电。这样当恢复 的时候,系统会从硬盘上将休眠文件的内容直接读入内存,并恢复到休眠之前的状态。这种模式完全不耗电,因此不怕休眠后供电异常,但代价是需要一块和物理内 存一样大小的硬盘空间(好在现在的硬盘已经跨越TB级别了,大容量硬盘越来越便宜)。而这种模式的恢复速度较慢,取决于内存大小和硬盘速度,一般都要1分钟左右,甚至更久。

睡眠(Sleep),是Windows Vista中 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结合了待机和休眠的所有优点。将系统切换到睡眠状态后,系统会将内存中的数据全部转存到硬盘上的休眠文件中(这一点类似休眠),然后关 闭除了内存外所有设备的供电,让内存中的数据依然维持着(这一点类似待机)。这样,当我们想要恢复的时候,如果在睡眠过程中供电没有发生过异常,就可以直 接从内存中的数据恢复(类似待机),速度很快;但如果睡眠过程中供电异常,内存中的数据已经丢失了,还可以从硬盘上恢复(类似休眠),只是速度会慢一点。 不过无论如何,这种模式都不会导致数据丢失。

正因为睡眠功能有这么多优点,因此Windows Vista开始菜单上的电源按钮默认就会将系统切换到睡眠模式。所以我们大可充分利用这一新功能,毕竟从睡眠状态下恢复,速度要比从头启动快很多。而且睡眠模式也不是一直进行下去的,如果系统进入睡眠模式一段时间后(具体时间可以设定)没有被唤醒,那么还会自动被转入休眠状态,并关闭对内存的供电,进一步节约能耗。

“混合睡眠”和睡眠有什么区别?

“混合睡眠”在达到指定非活动时间后,数据就会自动保存到硬盘里的休眠文件中,然后关闭电脑。而睡眠则要等到电池电量严重不足时才会将数据保存到硬盘里的休眠文件中,然后关闭电脑。前者主要针对台式机推出,而后者主要服务于笔记本。

网友:
看看楼主分享的电源管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