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大佬,AD10版本怎么导出二维三维图

楼主(2020-07-09):
    小白求教,AD10版本怎么导出二维三维图???输出选项里没有二维三维输出选项,另存倒是可以,但另存的文件是打不开的,请问你们都是怎么输出的啊??

网友A:
    另存为STE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STEP文件

    另存之后打不开,而且二维图也是这样,另存后也打不开。。。。大佬你有遇到这种情况么??

网友:
    二维另存为DXF文件,三维 工具->遗留工具->3D->导出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存之后打不开,而且二维图也是这样,另存后也打不开。。。。大佬你有遇到这种情况么??

    DXF和STEP文件 结构软件能正常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