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场效应管IRF9540击穿问题,请高手指导

楼主(2020-07-09):
    这个图,PWM信号(170Hz)通过三极管控制9540,通过发电机(连接24v蓄电池)供直流24V,驱动感性负载(静态电阻8欧姆,120mH),IRF9540经常击穿,栅源之间有10k电阻,18V稳压管,源极还有TVS、电解电容到地,除了9540,其它元件从来没坏过,请教各位专家,多谢!

网友A:
    1n4746稳压管不需要,两个10k电阻分压确保Vg最大为-12v

我没看出电路有什么问题,你测量一下负载并联的es3d二极管有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4746稳压管不需要,两个10k电阻分压确保Vg最大为-12v

我没看出电路有什么问题 ...

谢谢指导!以前没有1N4746经常发生栅源击穿,可能是因为电源端的尖峰干扰,加了稳压管后栅源击穿很少见了,但又不时发生漏源击穿,ES3D从来没损坏过

楼主:
    是不是把TVS管接在漏源极之间会有所改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