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安规电容的大小会不会影响电压输出的大小?感谢!

楼主(2020-07-09):
    弱弱的问一下安规电容的大小会不会影响电压输出的大小?感谢!

网友:
    一般电容内使用的极板间bai绝缘材料的介du电常数是一个固定值,所以安zhi规电容其dao容量与极板两端所加电压无关,安规电容两端电压变化时,安规电容内的电量随之变化,其比Q/p是一个常数,也就是其电容量;电压的变化跟安规电容的电流和KVAR有关系!电压升高,电流和KVAR都会变大!安规电容结构,电容是两个极板中间加入绝缘介质构成 电容量和极板面积成正比,和介质厚度成反比 面积一般不会有变化,介质厚度有可能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时间环境电压等等因素变薄或弱击穿,至使容量发生变化 安规电容接到交流电源时,实际上自由电荷也没有通过两极间的绝缘介质,只是由于两极板间的电压在变化,当电压升高时,电荷向安规电容的极板上聚集,形成充电电流;当电压降低时,电荷离开极板,形成放电电流 安规电容交替进行充电和放电,电路中就有了电流,表现为交流"通过"了安规电容

网友:
    Q=UxC。在这里也可暂且用水桶作一下比喻, 水桶直径可以比作电容量,水桶高度就是加在电容上的电压。这就是说只要加在电容上的电压足够高,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电容器都可以储存全世界的电能!当然这只是一个在技术上永远不能实现的假设,但理论上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