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用过mentor的协同功能?

楼主(2020-07-09):
    请问有没有人用过mentor的协同功能?听说mentor支持多人合作,把板子一分为二后,只能编辑自己的那块,对方的那块编辑不了,但是可以实时的看到对方的操作,不知道怎么实现啊?请教大神,感谢!5 M3 M3 z- u; D

网友:
    不是的,你说的那种协同方式是以前Allegro的,mentor的可以实现多人协作,参与成员可以任意操作,不是只能编辑自己的那块。整个单板都可以编辑的

网友:
    mentor的协同功能很强大,可以一个局域网的很多人同时在线画一块板子。

网友:
    MENTOR EE可以同时支持在线动态实时协同,和你说所的分割成几块的静态协同

网友:
    用过非常好用!像打游戏一样

网友:
    mentor的多人协同设计是同时在一块板子上操作,自己分好区,各自画自己那块区域就行。要实现这个先要开启RSCM服务的电脑配置。

网友:
    系统功能确实是业界领先,很早就摆脱了分割的方式。

网友(2021-03-08):
    二楼正解,就是这样子

网友:
    可以在局域网用Xtreme实时协同设计,也可以用teampcb画区域生成partion分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