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过波峰总有空焊怎么办?

楼主(2020-07-09):
贴片元件过波峰总有空焊,自己设计了一个喷口,但是实验发现,正常生产高度,波峰老是抖动;调至不抖动状态,波峰高度太低,不能生产。这是什么原因?麻烦有经验的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用托盘试试

网友:
略有抖动没关系吧,之前有的制造厂家还设计故意为之……只要保持絮流稳定不堵,过板喷流无盲点就行。对了,据之前与厂家探讨过,那孔径似乎4mm为好(综合各方面DOE的结论),不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