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么批量修改电阻封装

楼主(2020-07-09):
我选中一只电阻右击,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查找相似对象”,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有一栏有封装名(假如是AXIAL-0.4),将这栏后面的ANY选择为same,按确定,就又弹出一个对话框,同时PCB中凡是封装为AXIAL-0.4的器件都被选中。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有封装名(AXIAL-0.4)的格中的0.4换成0.3,然后按回车键,则所有被选中(通过查找选中的)的元件的封装都换成了“AXIAL-0.3)。原理图和PCB换封装操作方法相同。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在原理图封装管理器改呀,然后重新导入到PCB

网友:
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
按照你的文字描述,你只在sch中操作了一波。有在pcb文件中进行类似操作吗?

我用的AD09版本,在pcb文件中进行类似操作是可以批量修改封装的,进行操作后,器件封装立马变化(我将R_0603变成了R_0805)

网友:
    选中要修改的器件,然后在属性里面可以一次改完啊,然后同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