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Xilinx DDR4 Clamshell拓扑疑问

楼主(2020-07-09):
各位大神:(1)Xilinx推荐的DDR4 Clamshell拓扑,时钟信号和地址信号的L2长度统一比L3长度多200mil,这是什么原理?(2)针对8片颗粒,顶底层各4片,这种是采用Fly-By拓扑好还是Clamshell拓扑好?

网友:
Clamshell拓扑好一些吧!!!

网友A:
    应该是为了补偿过孔Stub的影响,学了本周六的直播课后可以自己搭个链路仿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为了补偿过孔Stub的影响,学了本周六的直播课后可以自己搭个链路仿一下看。

之前利用HyperLynx搭建链路验证了下:(1)L2=L3+0.2情况下眼高比L2=L3情况下较低,眼宽基本相当,如下图;(2)后仿验证Clamshell拓扑比Fly-By拓扑稍微好点;

网友(2022-03-04):
    那走线按L2加长200Mil是有什么优势呢?DDR内存条原版都是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