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MSO5系、MSO6系在射频脉冲测试的应用

楼主(2020-07-09):
对于射频脉冲的测试,目前业界主要有三种测试手段:

1、  使用贷款功率计测试;

2、  使用包络检波器+示波器测试;

3、  使用频谱仪测试。

虽然这三种方法都比较普及,但是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为了全面分析射频脉冲信号的性能,突破传统测试方法的限制,泰克新一代示波器MSO5/6推出了全新的时频分析功能——Spectrum View(标配功能),配以选件Opt.RFVT,使得MSO5/6兼具频谱仪、带宽信号分析仪的功能,分析带宽高达2GHz,可以完成射频脉冲常规测试以及调解分析(Chrip/Barker-code pulse)。一台设备便可以完成射频脉冲的波形、拼欧、脉冲参数及脉内解调的分析,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下图以Chrip  pulse 为例,完成了脉内解调的分析,可进一步测试Chrip rate\Linearity\deviation等关键参数。

以下图线性调频脉冲为例,从上往下依次可测试:脉冲频谱图,脉冲时域波形,功率对时间(包络),频率对时间,相位对时间。所有测试实现时间相关,联动控制。

泰克示波器MSO5/6基本配置:

泰克示波器MSO64主要指标:

1 GHz - 8 GHz模拟带宽

25 GS/s采样率

62.5 - 250 M 样点记录长度

4模拟通道

>500,000 个波形/秒的波形捕获率

12 位 ADC,高分辨率模式下高达 16位

泰克示波器MSO54/56/58主要指标:

350 MHz 至 2 GHz模拟带宽

6.25 GS/s采样率

62.5 - 125M 样点记录长度

4/6/8模拟通道

>500,000 个波形/秒的波形捕获率

12 位 ADC,高分辨率模式下高达 16位

如需了解泰克示波器更多测试应用或者产品资料请咨询安泰测试。

网友:
为了全面分析射频脉冲信号的性能,突破传统测试方法的限制,泰克新一代示波器MSO5/6推出了全新的时频分析功能——Spectrum View(标配功能),配以选件Opt.RFVT,使得MSO5/6兼具频谱仪、带宽信号分析仪的功能,分析带宽高达2GHz,可以完成射频脉冲常规测试以及调解分析(Chrip/Barker-code pulse)。一台设备便可以完成射频脉冲的波形、拼欧、脉冲参数及脉内解调的分析,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下图以Chrip  pulse 为例,完成了脉内解调的分析,可进一步测试Chrip rate\Linearity\deviation等关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