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金属外壳电容触摸

楼主(2020-07-09):
我用了一个rc充放电来做触摸感应,有一个弹簧连在电容充电端,有触摸的时候充电时间会增大,单片机只要发现充电时间大于某个值就认为是有按下。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放在全金属的壳子里,然后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就感知不到触摸了。而且发现把锂电池拿到外面,有时候就能感应到了,有没有高手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磁感应效应吧,还有兄弟你为啥发两遍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感应效应吧,还有兄弟你为啥发两遍呀!!哈哈

点了发布以后跳转得慢,以为没成功又点了一下,哈哈。我在网上找了个文章说是跟弹簧周围的电场有关,一开始也是怀疑跟铁盒子屏蔽手机信号是一个道理,但是没想通,现在突然明白了,手在金属外壳外面是没法引起电场变化的。不过充放电测电容的原理是应为电容变化,如果把弹簧换成导线接到外壳(内壁的漆也得挂掉)上会不会改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