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函数mesh()用法

楼主(2020-07-09):
函数功能:生成由X,Y和Z指定的网线面,由C指定的颜色的三维网格图。网格图是作为视点由view(3)设定的suRFace图形对象。曲面的颜色与背景颜色相同(当要动画显示不透明曲面时,这时可用命令hidden控制),或者当画一个标准的可透视的网线图时,曲面的颜色就没有(命令shading控制渲染模式)。当前的色图决定线的颜色。

用法 mesh(X,Y,Z) 画出颜色由c指定的三维网格图,所以和曲面的高度相匹配,

1.若X与Y均为向量,length(X)=n,length(Y)=m,而[m,n]=size(Z),空间中的点 (X(j),Y(I),Z(I,j)) 为所画曲面网线的交点,分别地,X对应于z的列,Y对应于z的行。

2.若X与Y均为矩阵,则空间中的点 (X(I,j),Y(I,j),Z(I,j))为所画曲面的网线的交点。

mesh(Z) 由[n,m] = size(Z)得,X =1:n与Y=1:m,其中z为定义在矩形划分区域上的单值函数。

mesh(…,C) 用由矩阵c指定的颜色画网线网格图。Matlab对矩阵c中的数据进行线性处理,以便从当前色图中获得有用的颜色。

mesh(…,PropertyName’,PropertyValue, …) 对指定的属性PropertyName设置属性值PropertyValue,可以在同一语句中对多个属性进行设置。

h = mesh(…) 返回surface图形对象句柄。

运算规则:

1.数据X,Y和z的范围,或者是对当前轴的XLimMode,YLimMode和ZLimMode属性的设置决定坐标轴的范围。命令aXis可对这些属性进行设置。

2.参量c的范围,或者是对当前轴的Clim和ClimMode属性的设置(可用命令caxis进行设置),决定颜色的刻度化程度。刻度化颜色值作为引用当前色图的下标。

3.网格图显示命令生成由于把z的数据值用当前色图表现出来的颜色值。Matlab会自动用最大值与最小值计算颜色的范围(可用命令caxis auto进行设置),最小值用色图中的第一个颜色表现,最大值用色图中的最后一个颜色表现。Matlab会对数据的中间值执行一个线性变换,使数据能在当前的范围内显示出来。

例如

>>[X,Y] = meshgrid(-3:.125:3);

>>Z = peaks(X,Y);

>>mesh(X,Y,Z);

网友:
函数功能:生成由X,Y和Z指定的网线面,由C指定的颜色的三维网格图。网格图是作为视点由view(3)设定的suRFace图形对象。曲面的颜色与背景颜色相同(当要动画显示不透明曲面时,这时可用命令hidden控制),或者当画一个标准的可透视的网线图时,曲面的颜色就没有(命令shading控制渲染模式)。当前的色图决定线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