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数字集成电路设计模块集锦分享

楼主(2020-07-09):
引言
C语言,C++语言等软件编程语言吸引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能提供非常丰富的函数库供我们使用,大大提高coding的效率。

但是像verilogHDL等HDL语言这方面做的比较弱,尤其是可综合的语法,基本没有通用的模块库供我们使用,所以编码效率会比较低。如果我们把平时经常使用的一些模块积累起来,慢慢的标准化,这样以后我们再设计新的电路时,就会方便很多,今天就是开始。

1,判断两个信号是否相等

  • function Fcompare;
  •         input valid_a,valid_b;
  •         input [31:0] a,b;

  •
  •         Fcompare = valid_a & valid_b & (({32{valid_a}} & a) == ({32{valid_b}} & b));
  •
  • endfunction

2,对一个one-hot的值,得到是对应bit的十进制数

  • function [2:0] Fcode_8b;
  •         input [7:0] one_hot;

  •
  •         Fcode_8b =( one_hot[0] ? 3'd0 :
  •                                 one_hot[1] ? 3'd1 :
  •                                 one_hot[2] ? 3'd2 :
  •                                 one_hot[3] ? 3'd3 :
  •                                 one_hot[4] ? 3'd4 :
  •                                 one_hot[5] ? 3'd5 :
  •                                 one_hot[6] ? 3'd6 :
  •                                 one_hot[7] ? 3'd7 : 3'd0;
  •                                 );
  •
  • endfunction

3,上面函数的反向功能

  • function [7:0] Fdecode_8b;
  •         input [2:0] value;

  •
  •         Fdecode_8b =( value==3'd7,value==3'd6,value==3'd5,value==3'd4,value==3'd3,value==3'd2,value==3'd1,value==3'd0 );

  •
  • endfunction

4,clock gage
在实际的电路设计中,低功耗(low-power)是我们必须时刻都需要谨记在心的一条法则,这条法则的具体实现中最重要的就是clock gage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DC会提供专门的gating cell,在做仿真时,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简单的模型。

  • module clk_gate
  • (
  • input enable,
  • input clk,
  • output clk_o
  • );

  •
  • reg not_gate;
  •
  • always @(enable or clk)
  •         if(~clk)
  •                 not_gate = enable;
  • assign clk_o = clk & not_gate;
  •
  • endmodule

5,获得信号的上升沿

  • module sig_posedge
  • (
  • input clk,
  • input signal,
  •
  • output signal_posedge
  • );
  •
  •         reg tmp_r;

  •
  •         always @(posedge clk)
  •                 tmp_r <= signal;
  •         assign signal_posedge = signal & ~tmp_r;
  •
  • endmodule

6,获得信号的下降沿

  • module sig_negedge
  • (
  • input clk,
  • input signal,

  •
  • output signal_negedge
  • );
  •
  •         reg tmp_r;
  •
  •         always @(posedge clk)
  •                 tmp_r <= signal;
  •         assign signal_negedge = ~signal & tmp_r;
  •
  • endmodule

7,round-robin arbiter(2选1)

  • function [1:0] Fround_robin_2;
  •         input [1:0] req,req_en,grant_en;
  •         input priority_in;
  •         reg rq_a,rq_b,grant_a,grant_b,prio_a,prio_b;
  •         begin
  •                 {rq_a,rq_b} = req;
  •                 {prio_b,prio_a} = {priority_in==1'b1,priority_in==1'b0};
  •                 grant_a = ( prio_a & rq_a |
  •                                         prio_b & rq_a & ~rq_b);
  •                 grant_b = ( prio_b & rq_b |
  •                                         prio_a & rq_b & ~rq_a);
  •                 Fround_robin_2 = {grant_b,grant_a} & req_en & grant_en;
  •         end
  • endfunction

8,round-robin arbiter(4选1)

  • function [3:0] Fround_robin_4;
  •         input [3:0] req,req_en,grant_en;
  •         input [1:0] priority_in;
  •         reg rq_a,rq_b,rq_c,rq_d;
  •         reg grant_a,grant_b,grant_c,grant_d;
  •         reg prio_a,prio_b,prio_c,prio_d;
  •         begin
  •                 {rq_d,rq_c,rq_b,rq_a} = req;
  •                 {prio_d,prio_c,prio_b,prio_a} = {priority_in==2'b11,priority_in==2'b10,priority_in==2'b01,priority_in==2'b00};
  •                 grant_a = ( prio_a & rq_a |
  •                                         prio_b & rq_a & ~rq_b & ~rq_c & ~rq_d |
  •                                         prio_c & rq_a & ~rq_c & ~rq_d |
  •                                         prio_d & rq_a & ~rq_d);
  •                 grant_b = ( prio_b & rq_b |
  •                                         prio_c & rq_b & ~rq_c & ~rq_d & ~rq_a |
  •                                         prio_d & rq_b & ~rq_d & ~rq_a |
  •                                         prio_a & rq_b & ~rq_a);

  •
  •                 grant_c = ( prio_c & rq_c |
  •                                         prio_d & rq_c & ~rq_d & ~rq_a & ~rq_b |
  •                                         prio_a & rq_c & ~rq_a & ~rq_b |
  •                                         prio_b & rq_c & ~rq_b);
  •
  •                 grant_d = ( prio_d & rq_d |
  •                                         prio_a & rq_d & ~rq_a & ~rq_b & ~rq_c |
  •                                         prio_b & rq_d & ~rq_b & ~rq_c |
  •                                         prio_c & rq_d & ~rq_c);

  •
  •                 Fround_robin_4 = {grant_d,grant_c,grant_b,grant_a} & req_en & grant_en;
  •         end
  • endfunction

9,round-robin arbiter(8选1)

  • function [7:0] Fround_robin_8;
  •         input [7:0] req,req_en,grant_en;
  •         input [2:0] priority_in;
  •         reg rq_a,rq_b,rq_c,rq_d,rq_e,rq_f,rq_g,rq_h;
  •         reg grant_a,grant_b,grant_c,grant_d,grant_e,grant_f,grant_g,grant_h;
  •         reg prio_a,prio_b,prio_c,prio_d,prio_e,prio_f,prio_g,prio_h;
  •         begin
  •                 {rq_h,rq_g,rq_f,rq_e,rq_d,rq_c,rq_b,rq_a} = req;
  •                 {prio_h,prio_g,prio_f,prio_e,prio_d,prio_c,prio_b,prio_a} = {priority_in==3'b111,priority_in==3'b110,priority_in==3'b101,priority_in==3'b100,priority_in==3'b011,priority_in==3'b010,priority_in==3'b001,priority_in==3'b000};
  •                 grant_a = ( rq_a &
  •                                                 (prio_a
  •                                                 |prio_b & ~rq_b & ~rq_c & ~rq_d & ~rq_e & ~rq_f & ~rq_g & ~rq_h
  •                                                 |prio_c & ~rq_c & ~rq_d & ~rq_e & ~rq_f & ~rq_g & ~rq_h
  •                                                 |prio_d & ~rq_d & ~rq_e & ~rq_f & ~rq_g & ~rq_h
  •                                                 |prio_e & ~rq_e & ~rq_f & ~rq_g & ~rq_h
  •                                                 |prio_f & ~rq_f & ~rq_g & ~rq_h
  •                                                 |prio_g & ~rq_g & ~rq_h
  •                                                 |prio_h & ~rq_h);
  •                 grant_b = ( rq_b &
  •                                                 (prio_b
  •                                                 |prio_c & ~rq_c & ~rq_d & ~rq_e & ~rq_f & ~rq_g & ~rq_h & ~rq_a
  •                                                 |prio_d & ~rq_d & ~rq_e & ~rq_f & ~rq_g & ~rq_h & ~rq_a
  •                                                 |prio_e & ~rq_e & ~rq_f & ~rq_g & ~rq_h & ~rq_a
  •                                                 |prio_f & ~rq_f & ~rq_g & ~rq_h & ~rq_a
  •                                                 |prio_g & ~rq_g & ~rq_h & ~rq_a
  •                                                 |prio_h & ~rq_h & ~rq_a
  •                                                 |prio_a & ~rq_a);
  •                 grant_c = ( rq_c &
  •                                                 (prio_c
  •                                                 |prio_d & ~rq_d & ~rq_e & ~rq_f & ~rq_g & ~rq_h & ~rq_a & ~rq_b
  •                                                 |prio_e & ~rq_e & ~rq_f & ~rq_g & ~rq_h & ~rq_a & ~rq_b
  •                                                 |prio_f & ~rq_f & ~rq_g & ~rq_h & ~rq_a & ~rq_b
  •                                                 |prio_g & ~rq_g & ~rq_h & ~rq_a & ~rq_b
  •                                                 |prio_h & ~rq_h & ~rq_a & ~rq_b
  •                                                 |prio_a & ~rq_a & ~rq_b
  •                                                 |prio_b & ~rq_b);
  •
  •                 grant_d = ( rq_d &
  •                                                 (prio_d
  •                                                 |prio_e & ~rq_e & ~rq_f & ~rq_g & ~rq_h & ~rq_a & ~rq_b & ~rq_c
  •                                                 |prio_f & ~rq_f & ~rq_g & ~rq_h & ~rq_a & ~rq_b & ~rq_c
  •                                                 |prio_g & ~rq_g & ~rq_h & ~rq_a & ~rq_b & ~rq_c
  •                                                 |prio_h & ~rq_h & ~rq_a & ~rq_b & ~rq_c
  •                                                 |prio_a & ~rq_a & ~rq_b & ~rq_c
  •                                                 |prio_b & ~rq_b & ~rq_c
  •                                                 |prio_c & ~rq_c);
  •
  •                 grant_e = ( rq_e &
  •                                                 (prio_e
  •                                                 |prio_f & ~rq_f & ~rq_g & ~rq_h & ~rq_a & ~rq_b & ~rq_c & ~rq_d
  •                                                 |prio_g & ~rq_g & ~rq_h & ~rq_a & ~rq_b & ~rq_c & ~rq_d
  •                                                 |prio_h & ~rq_h & ~rq_a & ~rq_b & ~rq_c & ~rq_d
  •                                                 |prio_a & ~rq_a & ~rq_b & ~rq_c & ~rq_d
  •                                                 |prio_b & ~rq_b & ~rq_c & ~rq_d
  •                                                 |prio_c & ~rq_c & ~rq_d
  •                                                 |prio_d & ~rq_d);
  •
  •                 grant_f = ( rq_f &
  •                                                 (prio_f
  •                                                 |prio_g & ~rq_g & ~rq_h & ~rq_a & ~rq_b & ~rq_c & ~rq_d & ~rq_e
  •                                                 |prio_h & ~rq_h & ~rq_a & ~rq_b & ~rq_c & ~rq_d & ~rq_e
  •                                                 |prio_a & ~rq_a & ~rq_b & ~rq_c & ~rq_d & ~rq_e
  •                                                 |prio_b & ~rq_b & ~rq_c & ~rq_d & ~rq_e
  •                                                 |prio_c & ~rq_c & ~rq_d & ~rq_e
  •                                                 |prio_d & ~rq_d & ~rq_e
  •                                                 |prio_e & ~rq_e);
  •                 grant_g = ( rq_g &
  •                                                 (prio_g
  •                                                 |prio_h & ~rq_h & ~rq_a & ~rq_b & ~rq_c & ~rq_d & ~rq_e & ~rq_f
  •                                                 |prio_a & ~rq_a & ~rq_b & ~rq_c & ~rq_d & ~rq_e & ~rq_f
  •                                                 |prio_b & ~rq_b & ~rq_c & ~rq_d & ~rq_e & ~rq_f
  •                                                 |prio_c & ~rq_c & ~rq_d & ~rq_e & ~rq_f
  •                                                 |prio_d & ~rq_d & ~rq_e & ~rq_f
  •                                                 |prio_e & ~rq_e & ~rq_f
  •                                                 |prio_f & ~rq_f);
  •                 grant_h = ( rq_h &
  •                                                 (prio_h
  •                                                 |prio_a & ~rq_a & ~rq_b & ~rq_c & ~rq_d & ~rq_e & ~rq_f & ~rq_g
  •                                                 |prio_b & ~rq_b & ~rq_c & ~rq_d & ~rq_e & ~rq_f & ~rq_g
  •                                                 |prio_c & ~rq_c & ~rq_d & ~rq_e & ~rq_f & ~rq_g
  •                                                 |prio_d & ~rq_d & ~rq_e & ~rq_f & ~rq_g
  •                                                 |prio_e & ~rq_e & ~rq_f & ~rq_g
  •                                                 |prio_f & ~rq_f & ~rq_g
  •                                                 |prio_g & ~rq_g);
  •                 Fround_robin_8 = {grant_h,grant_g,grant_f,grant_e,grant_d,grant_c,grant_b,grant_a} & req_en & grant_en;
  •         end
  • endfunction

10,简易同步fifo

  • module simple_syn_fifo
  • #(
  • parameter WIDTH = 32,
  • parameter DEPTH = 4,
  • parameter PTR_WIDTH = 2
  • )
  • (
  • input clk,
  • input rst_n,

  •
  • input ren,
  • input wen,
  • input [WIDTH-1:0] din,

  •
  • output full,
  • output empty,
  • output valid,
  • output [WIDTH-1:0] dout
  • );

  •
  • reg [WIDTH-1:0] mem_r[0:DEPTH-1];

  •
  • reg [PTR_WIDTH-1:0] rptr_r;
  • reg [PTR_WIDTH-1:0] wptr_r;
  • reg [PTR_WIDTH:0] flag_r;
  •
  • always @(posedge clk)
  •         if(wen)
  •                 mem_r[wptr_r] <= din;

  •
  • always @(posedge clk)
  •         if(~rst_n)
  •                 wptr_r <= (PTR_WIDTH-1)'d0;
  •         else if(wen)
  •                 wptr_r <= wptr_r + 1'b1;
  • always @(posedge clk)
  •         if(~rst_n)
  •                 rptr_r <= (PTR_WIDTH-1)'d0;
  •         else if(wen)
  •                 rptr_r <= rptr_r + 1'b1;
  • always @(posedge clk)
  •         if(~rst_n)
  •                 flag_r <= PTR_WIDTH'd0;
  •         else if(wen & ~ren)
  •                 flag_r <= flag_r + 1'b1;
  •         else if(~wen & ren)
  •                 flag_r <= flag_r - 1'b1;
  • assign dout = mem_r[rptr_r];
  • assign full = (flag_r >= DEPTH);
  • assign empty = (flag_r == PTR_WIDTH'd0);
  • assign valid = ren;

  •
  • endmodule

网友:
常用数字集成电路设计模块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