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移位的疑问

楼主(2020-07-09):
请问大神,截断效应和边界效应是怎么产生的?相位移位对滤波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
    截断效应,又叫吉布斯效应:将具有不连续点的周期函数(如矩形脉冲)进行傅立叶级数展开后,选取有限项进行合成。当选取的项数越多,在所合成的波形中出现的峰起越靠近原信号的不连续点。当选取的项数很大时,该峰起值趋于一个常数,大约等于总跳变值的9%。
    边界效应:例如平行板电容器,如果两板之间距离相对于板大小很小时,考虑其间的电场时,电容器靠中间部分的电场可认为是匀强场,因为在靠中间部分可认为板无限大,而在边缘处由于不能再近似为无限大,电场不再匀强而发生弯曲,此为边缘效应。
边缘效应就是处理电磁场时由于边缘处不能近似处理为极限(无限大)而导致的现象。(考虑细长通电螺线管内磁场时类似也有边缘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