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线这样绕会不会产生电磁干扰?

楼主(2020-07-09):
等长线这样绕会不会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A:
明明可以直接过来,为什么要绕的这么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明可以直接过来,为什么要绕的这么长

因为要做等长啊

网友:
走线一长肯定会产生干扰,更何况这个还是个环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要做等长啊

他这个图片,可以直接到过孔不能走成等长吗?

网友:
    为什么不其它层绕

网友:
    他在其它层绕,你会说为什么不在表层绕。